西门子PLC选型

楼主(2009-07-21):
打算用西门子的PLC来采集并处理编码器的信号,一个点。请教用什么型号的PLC合适?具体需要什么模块?价位大概在多少?

网友A:
CPU221                                       价钱问经销商,挺便宜的

网友B:
编码器要求采集速度很快,用CPU的DI点肯定不行,会丢失数据,所以一般要加高速记数功能模块(如:FM350 COUNTER),或者使用自带高速记数功能的CPU(如:CPU 313C)

网友C:
2楼说的对,另外,就处理一个点的信号,有必要用PLC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