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800变频器的奇怪问题?

楼主(2009-07-21):
现场桥式起重机使用的ABBACS800变频器突然无法工作,控制面板上显示的信息不是故障代码,而是一些不清楚地符号,后来通过断电复位后还是不行,过了1个小时后,再次送电,变频器又恢复正常,这种情况已经出现几次,感觉像是控制板内部程序就乱造成。

大家又遇到过类似情况的帮忙解释一下

还有一次,另外一台起重机的提升机构变频器用的是ACC800,运行就报过流故障,后来将变频器初始化后,又运行正常。

网友A:
我们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它是受到周边的一些高频设备产生的干扰对变频器造成了短暂的影响导致程序暂时紊乱.所以重新开机或初初化即可解决问题.也可以在变频器输入端加电磁滤波器,对信号线加屏蔽处理.其他问题可登录:www.yuexingk.com,进行咨询.

网友B:
我公司专业精修ABB变频器,大量库存特价ABB传动变频配件销售
ACS400、ACS600、ACS800、ACS-PAN、NGDR、AGDR、NPOW、NINT、AINT、SNAT-4041、NIOC、NXPP、NDCO、NINP、PP300、200、SDCS-POW、SNAT、SDCS、PIN….
大量库存机器,特价ABB原装配件整机销售。

现在ABB变频器ACS400、600、800系列配件特价销售
检查免费、修理费对折优惠!

欢迎贵公司有机会来我司参观指导,合作愉快!
请多多关照!谢谢!

客服电话:0510-85227258 13665113368(高秋艳 女士)
客服QQ:943927199 (无锡金城电气—邱小姐)
阿里旺旺:wxjcdqqs

网友C:
变成广告地方了。有经济头脑

网友D(2009-09-10):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的,报了故障再重新启动又好了!可以的话我也想多向你学习,可以的话就加Q:492622399

网友E(2010-02-22):
我公司是ABB传动(变频器,电机,软启动器等)大分销商,价格低廉,备货充足,欢迎来电来函联系。李,13526439603,QQ 349238731

网友F:
所以说接地线是很重要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