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器
行车主钩每月烧2台电机,请教

楼主(2009-07-21):
最近单位碰到一事,很令我纳闷。我们这里有一台15吨的电磁吊行车,主钩电机是55KW的,最近老是烧电机,半年5台,最近每月2台,很是恼火。每次都是转子烧开路,现怀疑是减阻问题。请教各位:1如果减阻电阻小了,会不会烧电机?2如果短接电阻的接触器有问题,短接不了或断开不了,会不会烧电机?我主要是想知道电机烧坏的过程是怎么样,电流、转矩、转速的变化。我自己也看书了,就是理不清,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先检查看一下是第几档开路的!

网友B:
各电阻阻植多少啊

网友C:
是不是每次修好了就装上去的,开路的现象是怎样的能说清楚吗,在什么位置,行车的操作现象是如何呈现的,最好有照片。过载不是这种现象。新电机也不会有这种现象产生。还有个可能转子两相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