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加载密码用DP可以吗

楼主(2009-07-21):
要给运行中的S7-300加载密码,是不是一定要先停机再用MPI电缆重新下载硬件组态。可不可以用DP直接下。我现在用CP5611做DP通讯。

楼主:
给指点一下呗

网友A:
你的PLC必须支持DP,如314等部分低端机型不支持,需要加装DP扩展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你的PLC必须支持DP,如314等部分低端机型不支持,需要加装DP扩展卡。

我用的是315-2DP

网友B:
所有PLC在初始化后(含无电池的突然断电)第一次的组态都需要用MPI,之后的都可以用DP通信,改下通讯协议就可以,但是注意,所有的硬件组态的下载都会造成PLC的从新启动,所以,必须在停机时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