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INTOUCH 和AB plc通讯配置问题

楼主(2009-07-21):
AB PLC的型号是1756-L62,请问我应该装哪个AB 的IO SERVER 啊?请诸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A:
两种通许方式:

1 用OPCLINK

通用的方法,通过RSLINX建立TOPIC,驱动INTOUCH自带,装8.0的

2 dasabcIP

标准的以太网通讯,不通过RSLINX,软件为DASERVER 4.0,INTOUCH网站有下,免费。

后种现在用的特别多,速度也快!

网友B(2009-09-04):
对:yeyuking 关于

两种通许方式:

1 用OPCLINK

通用的方法,通过RSLINX建立TOPIC,驱动INTOUCH自带,装8.0的

2 dasabcIP

标准的以太网通讯,不通过RSLINX,软件为DASERVER 4.0,INTOUCH网站有下,免费。

后种现在用的特别多,速度也快!

内容的回复:

DASERVER 4.0,有下载的地方么?我在INTOUCH的中文网站上没找到啊。帮忙找个链接吧!谢谢!

网友C:
ABCIP吧,最新版本是4.0

但需要配合INTOUCH 10.1进行使用

 ------------------------------------
MY BLOG:blog.sina.com.cn/hunterco

网友D(2009-11-25):
对:yeyuking 关于

两种通许方式:

1 用OPCLINK

通用的方法,通过RSLINX建立TOPIC,驱动INTOUCH自带,装8.0的

2 dasabcIP

标准的以太网通讯,不通过RSLINX,软件为DASERVER 4.0,INTOUCH网站有下,免费。

后种现在用的特别多,速度也快!

内容的回复:

请问,intouch通过rslinx与AB PLC 连接,中间是不是还需要opclink与rslink打交道?也就是说intouch-opclink-rslinx-abplc谢谢了

网友E(2011-02-24):
请问,intouch通过rslinx与AB PLC 连接,中间是不是还需要opclink与rslink打交道?也就是说intouch-opclink-rslinx-abplc谢谢了

回复:你说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