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T行车行走电机控制

楼主(2009-07-22):
请问各位,大型行车行走机构用变频拖动时,行走机构用一台变频器拖两个电机,还是两台变频器各拖各的?

行走机构还用纠偏控制吗?

楼主:
这个论坛不咋地,怎么没人啊

网友A:
朋友别这么说,你得讲清楚你的详细需求,别人才好建议的。

一般行车有很多采用机械纠偏的,电气纠偏的也不少,但要看你的使用要求,

楼主:
这个是方案性质的,不是非常具体的技术问题,人气依然不旺!

网友B:
对于大型行车来说,行走机构最好采用一对一变频器驱动,并结合纠偏机构来控制大车行走

网友C:
你所指的大型行车,一般4台行走电机,如果采用定子调压或变频控制,建议采用两两驱动方式,即一台驱动器驱动两台电机,并且是对角驱动(处在对角线上的两电机一组)。因为大型行车-特别是铸造吊,行走电机万一故障,需要保证另两台行走电机能慢速移动设备,以便临近设备能够继续在此工位工作。

网友D:
对角驱动时,这两台变频器怎么设置?

楼主:
这是个好主意,但如何纠偏啊!

网友E(2009-08-23):
起重电气网(www.qzdqw.com)上的资料还有些用处

网友F(2010-01-12):
深圳测力佳控制技术有限公司主要生产起重机超载限制器和动态称重系统,我公司产品的可靠性高、寿命长、信号非常稳定,我们所有的传感器都是特制的内嵌制标准信号,抗冲击耐震动,是目前国内抗干扰性最强的一款产品。而且我们的仪表是全数字式系统、全隔离电源,即使断电也不影响数据保存

此外还可以扩张为具有称重、统计、数据拷贝、打印和无线数据传输的功能。客户可以根据不能的需要选用我们不同型号的产品,相信我们的产品能带给你最大限度的满意

有什么需要和问题请随时联系我www.celijia.com
联系电话:0755-29641606-8028/13537830347殷先生 QQ:4474813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