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iew屏与FX2N

楼主(2009-07-22):
请教各位,我与eview屏通讯时,如何设PLC地址啊,不清楚通讯协议,是N网络,还是RS指令!希望做过的帮帮忙!

网友A:
以前这么做过,就按照屏的说明设置的,资料挺全的!

网友B:
什么N网络?

地址用PLC的地址

http://www.ytleader.cn

楼主:
首先谢谢楼上两位!我想问一下,FX2NPLC在那设地址啊,帮帮忙啊

网友C:
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特殊的通迅方面的要求,普通的是很简单的,连接上就可以的,一般没什么问题,但如果是你说的N网络,是1:N吧,你要说出你的配置的,比如屏的型号,PLC有没有用到什么模块,要不也看不懂啊

网友D:
你在编触摸屏的程序时,选择好PLC类型不就可以了吧,不需要知道什么协议,N网络是PLC与PLC之间进行通讯,RS指令是PLC做为主站时才用到,触摸屏和PLC通讯时,PLC是做为从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