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位五通气动电磁阀如何接线

楼主(2009-07-22):
我想让继电器、电源与气动三位五通电磁阀的一边构成一个回路。

但是电磁阀中有三个触点,两个触点是并排的,中间有一个电阻。另外一个触点是横着的。

请问三个触点都要接吗?分别应该如何接呢?

网友A(2017-04-17):
两个并排一般的是接控制电源,横的一般是接“地”;你描述的有点模糊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