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PLC 于电脑连接

楼主(2009-07-22):
大家好,我最近遇到过好几次这样的问题,用笔记本连接我的PLC,怎么也练不上,换了个新的PLC,ok,连接成功,于是把“坏的”plc拆下来,偶然一次把“坏掉”的PLC与台式机连接,OK,通讯成功,程序上传下载没有任何问题,我很奇怪,不知道什么原因,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A:
是不是com口没有设置正确呢?

 你说的没有连接上是什么情况呢,有什么提示?

网友B:
换跟USB-232线。。是线的问题。

楼主:
1。在没有改变笔记本任何配置和硬件包括编程电缆,置换PLC,就可以连接通讯。

2。我用笔记本的com口,没有经过USB转。

3。提示就是无法通讯。

网友A:
我估计应该还是通讯口设置的问题,你看一下你的本上面的和台式机上面的com口设置是不是一样的,有什么区别。

我一般使用USB转232线+编程线输程序,有时候会出现com口不对的情况,这时候只要更改“在线”--“传输设置”下面的串口设置就ok了,楼主用的就是com口,不知道怎么回事,不过感觉原理是一样的。

楼主查出原因了告诉大家一声啊,也能长点见识,哈哈。

网友B:
我也没直接用过COM口通信。

希望楼主解决后告诉下,让我们也学习下啊

网友C:
换一个笔记本专用通讯线就可以啦

网友D:
估计是线的问题,接触不良

网友E:
山东济南伦渠公司专业生产1:各种PLC编程电缆 人机编程电缆 PLC 人机 变频器 编程电缆
下载线 西门子MPI编程电缆 三菱编程电缆 TCP转换器 以太网转换器 调制解调器
2:专业生产rs232-rs485/422/can/lon/光纤/以太网转换器 隔离器 中继器 远程驱动器
串口扩展器 串口服务器 光纤 交换机 RS485转换器 协议转换器 接口转换器 串口转换器
3:光纤收发器 光纤转换器 光端机 光缆光纤MODEM 视频光端机 光纤转换器 光猫 光缆
4:安防报警 可燃气体报警器 有毒气体 汽车尾气报警器 智能小区
5:MODBUS数据采集模块 CANBUS数据采集系统 楼宇DCS系统 可视对讲系统 对讲门铃
6:无线传输 酒店饭店宾馆管理 无线呼叫系统 短信猫 门禁一卡通系统
7:成套仪表设备安装调试 自动化工程安装 DCS系统安装调试
8:MODBUS温湿度采集模块 CANBUS温湿度采集系统属精密网络型温湿度传感器,
可以设定通讯地址0-255和波特率1200-19200bps;可与组态软件 PLC等通讯联网
提供RS485输出,供主机采集;通讯协议采用标准modbus协议;特价290元,
用于:粮库、气象站、温室大棚、档案馆、通讯机站、楼宇自控,实验室,机房等。
9:豪克能超声冲击疲劳应力消除设备 冲击枪 振动时效 增强疲劳强度。振动实效 震动时效
振动时效设备 振动时效装置
手机13075348421 座机0531-88348421 网址www.fucan.com 网站http://www.lqi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