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位置控制原点问题

楼主(2009-07-22):
我在做一套控制系统,要求伺服电机驱动的负载为圆周运动,每一次到起始点要准确,怎么做呢,请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A:
“每一次到起始点要准确”

要多准?

楼主:
编码器分辨率为2000时,位置偏差在12个脉冲。谢谢了

网友B:
机械开关配合伺服编码器的Z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