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伺服驱动器的控制输入如何产生?

楼主(2009-07-22):
大家好,选择脉冲+方向的接线方式,但不知输入脉冲可否由普通数据采集卡的定时通道产生于DO口的脉冲信号来充当,若不能,请推荐一块能买到的简单的PCI接口板,无须DSP或单片机等的。谢谢大家。

网友A:
"但不知输入脉冲可否由普通数据采集卡的定时通道产生于DO口的脉冲信号来充当"

原则上可以,只是做位置/速度/加速度的控制器比较麻烦。运动控制卡则提供现成的接口函数或指令,用起来方便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