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FLEXIBLE 2007 问题求助

楼主(2009-07-22):
去哪里下载密匙 我在使用时出现一个问题 连接变量系统限制8个 超过就报错 使用仿真运行时 我是先安装的STEP7 V5.4 SP4 后安装的触摸屏 安装时候提示密匙无法安装 电脑里有更高版本的密匙 如何解决啊 请告诉帮忙 谢谢

网友A:
密钥与你链接数量无关。同时也与你的Step7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密钥与你链接数量无关。同时也与你的Step7无关。

呵呵 问题已经解决了 还是要谢谢你啊

网友B:
wincc flexible 需不需要授权?????????????????????????????????????????????????????????

楼主(2009-09-02):
对:jimbbk001 关于

wincc flexible 需不需要授权?????????????????????????????????????????????????????????

内容的回复:不需要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
引用 网友A:
关于密钥与你链接数量无关。同时也与你的Step7无关。

呵呵 问题已经解决了 还是要谢谢你啊

问题解决了,是因为什么原因说下啊,以后出现类似问题也可以学些着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