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计算机INTOUCH之间的通讯

楼主(2009-07-22):
两台计算机之间intouch的通讯。
INTOUCH 1#是连接现场PLC设备的机器,
  INTOUCH 2#是通过TCP/IP连接TOUCH1#,去读取数据的机器
Intouch 1# 的访问名的设定
访问名:intouch1
节点名:
应用程序名:modbus
主题名:plc1
Intouch 2# 的访问名的设定
访问名:intouch1
节点名:intouch1的计算机名
应用程序名:view
主题名:tagname

我这样设置可以吗???   是否影响数据的读取???

网友A:
访问名里面直接写IP地址就行了

远程程序名:VIEW

网友B:
我不明白,直接用INTOUCH的NAD功能就可以拉,为什么要这样呢?INTOUCH1#是服务器。INTOUCH2#是客户机。不知道我是不是想错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