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M2.2KW变频器报CF3故障,如何处理

楼主(2009-07-22):
台达VFD-M2.2KW变频器报CF3故障,如何处理

楼主:
如果变频器电源断开时间较长,大约大于3个小时,则变频器可以使用,如果变频器电源断开,在上电,则报CF3故障。请教高手指导。

网友A:
手册说的是什么?

08 CPU 異常(CF3)

08:CPU 或模擬電路有問題Cf3

应该是CPU的问题了

楼主:
手册说是“变频器内部线路异常,检查输入电源电压,正常后重新开机”

网友B:
技术支持一下 QQ9571777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