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2.2kw 的单相马达接到照明用电的插座上怎么会烧掉电容呢?

楼主(2009-07-22):
买了一台粉碎机,是2.2千瓦单相 插到插座上,电灯就变暗了,电机电容冒白烟烧掉

楼主:
是不是电路电线太细的原因啊

楼主:
急切寻求好心人给个答案

网友A:
电容原来就坏击穿了。。。。。。。

楼主:
这种 情况下是不是不能用这种线路接电机啊.如果从三相电中直接接220v出来能行吗?

网友A:
一样。换电容再试。。。。。。。。。。

楼主:
谢谢,但我插的是照明电路上,插上后就有点感觉转不动,电灯也暗了很多.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该用专用线路啊

网友A:
2.2千瓦单相,功率不大,照明电路可以

楼主:
这样说是电机的问题是吗?但为什么插上后电机明显感觉没有力气.电灯也暗了很多啊

网友B:
你的电线太小了啊,最好在进户线地地方重拉一条大一点的来用不然电机确实会烧的

网友C:
2。2KW单相电机,其满载有15-20A。I=P/U(COS)。由于单相电机功率因数低,只有0.5-0.6。起动瞬间电流更大,为额定负荷的2-3倍。保守估计起动电流会达40A。估计是这起动瞬间把电压拉低了,导致电压急剧下降。电压下降造成起动无力而烧起动电容。解决办法,增大进户线,或者为这台电机重新拉一条粗电线,6平方或者10平方。并且检查一下电压是否达到220V。如果电压实在不够,要加一台专用调压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一样。换电容再试。。。。。。。。。。

楼主:但为什么插上后电机明显感觉没有力气.电灯也暗了很多啊?

中华工控:你的电线太小了啊,最好在进户线地地方重拉一条大一点的来用不然电机确实会烧的 !

XW:电容怎么会烧的?

东方:看来是线路容量较小

毕庆民:2.2千瓦单相,功率不大,照明电路可以 。

东方:启动时电流较大。达60A以上,功率十几KVA,不算太小了,所以把电压拉了下来,“电机明显感觉没有力气.电灯也暗了很多啊!”

XW:没有力量转电机,可为什么有力烧电容呢?

东方:“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嘛!

XW:……你得讲具体点呀!为什么冒白烟呢?

东方:不管白烟黑烟,冒出来的都不是什么好烟……可能和电容种类有关吧?东方猜想,这大概不是交流电容。

XW:难不成是直流电容?不可能嘛!

东方:那你说是什么电容?

XW:我不知道,但也不会是电解电容呀!

东方;是啊!这是个难题:到底是什么电容?既不是交流电容,又不是直流电容……是不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启动电容”?

XW:只能用于启动,不能长时间运转的那种电容?也许吧!

东方:这种电容启动后有离心开关把电容断开……

XW:那我知道了!一定是电压太低,电机明显感觉没有力气,离心开关没起作用,就把电容给烧了!

东方:有此一说吧!

网友E:
换电容,查一下电路,可能是电容启动的时候被击穿了

网友F:
还是看的稀里糊涂,没明白,你说的是啥意思...

说一个人下看法."

买了一台粉碎机,是2.2千瓦单相 插到插座上,电灯就变暗了,电机电容冒白烟烧掉 "----------这个是不能用一般十A以下单相插排的.如是的话.线路会有压降机达不到额定状态.烧.CBB,CD是正常的事.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那我知道了!一定是电压太低,电机明显感觉没有力气,离心开关没起作用,就把电容给烧了!

网友D:
常师傅是高手!东方只是起个抛砖引玉的作用。终于引出老常就是块宝玉呀!

XW:好象应该是常香玉吧?

东方:那也行呀!赋予了新的含义。东方没有什么深文大意,搞不清为什么会烧电容?

XW:常香玉常师傅说:“线路会有压降,即达不到额定状态.烧.CBB,CD是正常的事。”

东方:CBB是聚丙烯电容用于交流电路,长期通电也不会坏,怎么会因电压下降而冒白烟?

XW:那你的意思呢?

东方:烧坏的不会是CBB电容!

XW:你能担保CBB电容一个都不会坏吗?

东方:这当然不能肯定,但即使是坏了,也只是击穿短路,不会“冒白烟”!

XW:那谁会冒白烟?

东方:CD60等无极性电容有此危险!请楼主看看,是不是这样的电容?

交流无极性铝电解电容器 型号:CD60

CD60系列交流无极性铝电解电容器系采用铝箔为电极,氧化铝为介质,非固体电解质,金属作外壳,焊片、电线或电缆作引出端。用于单相交流电动机(50Hz或60Hz)的启动,使电动机在较低的启动电流下能够获得较高的转矩。 它具有电气性能优良,质量稳定可靠的特点。

执行标准:GB 3667-1997idtIEC252-1992。

XW:那他也没有讲冒白烟呀!

东方:冒白烟是楼主讲的,你不会忘了?

XW:……

网友F:
书生气浓啊.,东方本似教书匠,.本上寻根据太多,  今时断事须凭事,  安知世事变数多.

网友D:
东方坦承没有任何实践经验。只是有兴趣理论探讨。我的CD电容就是网上的资料,实物是一次没见过。

XW:常香玉师傅真是一块玉!他还是挺配合的,发来这么多照片支持你!

东方:书生这厢有理了!谢谢!只不过不知CD60炸裂时是不是冒白烟?

XW:但有一条他是决不会配合你的,就是他说:

        “压降即达不到额定状态.烧.CBB……是正常的事.”       而你却讲:

         “CBB电容用于交流电路,长期通电也不会坏,压降即使达不到额定状态.也决不可能烧CBB而且冒白烟! ”

东方:你这不是没事找事吗?怎么把东方和常师傅对立起来?

XW:那我不管!我倒要看一看是理论有效还是实践有理?

东方:你怎么把理论和实践也对立起来啦?应该是:实践检验理论;理论指导实践。向常师傅学习!

网友G:
这种电机达到额定转速,离心开关必须切除起动电容,如不切必烧电容

网友H:
换电容试试

网友F:
惭愧。东方小先生。向实践学习吧,兄这里有礼了。有一些劣质的电容是用石蜡封装的。且冒烟的一瞬间凭肉眼,难于细分是白是青的,只不过个人猜测或许不是黑烟罢了

网友I:
同意10楼的

网友J:
同意十楼的说法。电线太细,造成启动时压降大,电机达不到额定转速,启动电容无法切除而烧毁。我实测过2.2KW电机的工作电流在18A左右,用2.5的线,压降达30伏,我单位里一台升降机不能正常工作,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把线路换大就好了。

网友A:
电容的损坏跟什么有关系?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电容的损坏跟什么有关系?

东方:和电压有关也和电容有关还跟工作时间长短有关。

XW:还和白烟有关吧?

东方:是啊!有助于判断是什么电容。

毕庆民: 换电容再试。。。。。。。。。。

楼主:换好电容,插到插座上,开机,电灯就变暗了,电机电容又冒白烟烧掉了。

常师傅:线路会有压降机达不到额定状态.烧.CBB,CD是正常的事.

东方:CBB是聚丙烯电容用于交流电路,长期通电也不会坏,怎么会因电压下降而冒白烟?

常师傅:书生气浓啊.,……

东方: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粪土当年万户侯。

XW:方遒是谁?常师傅吗?你为什么要挥斥他?

东方:不是我,是毛泽东。方遒也不是常师傅,乃“热情奔放,劲头正足”之谓也。东方做不到,是常师傅高抬于我了。

XW:那你说说电容是怎么坏的?

东方:这个容易。首先,这是一种“无极性电解电容”。

XW:什么?它是“电解电容”?怎么又无极性?

东方:这个事东方早就思考过,参阅天下三分明月夜2008-4-11 23主题:“电视机内的电解电容器能不能用于交流电机启动? ”

引用 网友K:
负-负串接,改造成无极性电容,凑合着用。



东方:可以用,但最好用两个二极管并在电解电容上面,就可以变成真正的无极性电容了。

方法是:把二极管D1的负极和电容器C1正极相连,当然D1的正极就和C1的负极相连

XW:废话,这还用说?

东方:然后把二极管D2的正极和电容器C2的负极相连,D2的负极和C2的正极相连。

XW:一回事啊!烦不烦?

东方:你就有了两个电容二极管组件。 然后,把两个组件的电容负-负串接,改造成无极性电容,放心启动。

刘志斌发言:电解电容负-负串接后,并未改变电容极性; 电解电容负-负串接后接入交流电压时,总有一个电容的电压与其极性相反,发生击穿的可能性极大!

东方发言:刘先生所言极是,但反并二极管之后,情况有所变化,交流电正半周C1充电,D2导通。这时C2上没有电压。发生击穿的可能性不大。负半周时,C2充电,D1导通,保证C1不会有反向电压,发生击穿的可能性不大。刘先生敬请放心。

勃龙工控发言:临时应急可以使用,需要负-负串接,改造成无极性电容,注意串接后电容容量会减少 。

东方发言:勃先生所言极是,但反并二极管之后,情况有所变化,串接后电容容量不但不会减少,也不会增加。仍等于其中一个电容的容量。耐压也不会增加,还等于一个电容的耐压。注意必须大于交流电的峰值吆。

天下三分明月夜发言:交流电不是闹着玩,我还是去找那些大个电容, 安全最重要!

东方发言:天先生所言极是,但反并二极管之后,情况有所变化,不再是闹着玩,而是确保安全最重要! 不用去找那些大个电容了。

天下三分明月夜:那就可以当交流电容用了。

sc8043799发言:电容启动式电机的启动电容也是一种电解电容.由于他工作时间极短,所以不会击穿.勃龙工控的说法可以一试

东方发言:S先生所言极是,在反并二极管之后,情况还是这样,只能用做启动电容,短时间工作。不能用于电容运转式电动机。否则就像刘先生说的那样“这个方法是错的”。不过不是“发生击穿的可能性极大”而是因长期加班,得不到休息,燥热鼓胀,最后轰然一声上了天。它是为天下三分明月夜累爆的呀!

XW:看来对电容也得劳逸结合,加强人性化管理,确切地说,是容性化管理吧。

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

东方:那场讨论,常师傅也没闲着,照例把照片又贴了一遍。摇头太息,心想:“书生意气呀!”

XW:人家是只发照片,不置可否。哪像你,一口咬定坏的不可能是CBB电容!而常师傅却说.烧.CBB是正常的事。而且你连实物也没有看过,怎么能如此肯定?如果烧的真是CBB,你这脸往哪儿搁?

东方:这怕啥? 再说了,这理论分析什么时候错过?你放心好了。

XW:这位还挺自信的呀!那你说烧的是CD60型无极性电容,它又是怎么烧的?

东方:前文东方已经阐明无极性电容可以安全用于交流电机启动电路,不会被击穿。

XW:那就可以当交流电容用了?

东方:当时天下三分明月夜也问了这个问题。东方只是告知不能长时间当交流电容使用,为什么呢?今天要彻底揭秘。主要是无极性电解电容有一点和CBB等交流电容不同,那就是损耗较大!启动只有几秒钟,当然没有关系,如果过了启动时间还不断开,那它的损耗就会越来越大,温度急剧上升,里面又是液体电解质,超过一百多度还不爆炸冒白烟吗?

XW:CBB呢?

东方:那是标准的交流电容,不要说是50Hz交流电,就是高频也不怕,损耗极小。直接接在交流电压上也没有关系,如果是电压下降就更不会坏了。所以把CBB排除在外啦!

XW:是吗!有这么些理论支持,难怪你要粪土当年常师傅了!

东方:不是常师傅,是万户侯!是毛泽东要“粪土当年万户侯”!

XW:对不起!

网友C:
废话一大堆,不知所云。

网友L:
电线太细,造成启动时压降大,电机达不到额定转速,启动电容无法切除而烧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废话一大堆,不知所云。

看不懂就没有办法了。现在的问题是:起动无力为什么烧起动电容呢?为什么不烧启动线圈呢?

漏电马达:……

XW:没有关系,可能是关心的层次不同,漏电马达能够知道“电压下降造成起动无力而烧起动电容。”已经很得意了,至于说“电容的损坏跟什么有关系? ”就不去管了。再进一步问是什么电容,就只好“不知所云”了。

东方:但毕庆民先生则不然,不但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请毕工指正足矣!不知所云者对不起了。

回复要真诚 不能分享
哦... 对你说声抱歉

网友M:
东方和常师傅都是牛人啊

网友N:
先换电容试试,如果正常了就什么都解决了,据我的经验多半是电容质量或受潮等因素做成的,至于线径的大小也不至于烧电容。

网友D:
引用 网友F:

XW:常师傅咋欲言又止啦?

常师傅:我这里是此处无声胜有声!

XW:您老才是真正的牛人,您好歹发个话,楼主的电容怎么的就冒白烟啦?

常师傅:大家都讲了,是“电机达不到额定转速,启动电容无法切除而烧毁 ”。

XW:可是东方就认死理儿,说如果是CBB电容,时间再长也不会烧,是这样吗?

常师傅:……

XW:您不是说线路会有压降机达不到额定状态.烧.CBB……是正常的事吗?

常师傅:我还是此处无声胜有声!

网友O:
照明电路接2.2KW的电机应该没问题,除非你用的是劣质的插排。最终原因应是电容惹的祸,怀疑电容原本就是坏的。我想他启动电机不会过10秒钟吧,在这个时间里烧一个电容也不太容易吧----此乃个人见解,请大家斧正。

网友P:
东方先生说话实在是幽默风趣,但口否化繁为简,让大家看的更直接点

网友Q:
我也来说两句吧:照明电路上的电压是不稳定的,因为用电设备是不定的呀,所以当你用电机的时候电压降会很大,不在额定电压下工作的电机没有力,冒烟是肯定的了,

网友D:
XW:学制要缩短。课程设计要精减。教材要彻底改革,有的首先删繁就简。

东方:当代大学生 教育要革命 。好!

初级班:电容本身很正常,怎奈线路容量小;启动缓慢灯光暗,可怜电容白烟销。

中级班:电容缘何不堪使?CBB类无干系;CD60乃电解,春光璀璨难常在。

高级班:电解本为直流客,负负反串电机侧;启动一瞬百媚生,交流电容无颜色。

                可叹只能用几秒,持久作战使不得;楼主插座无毛病,只缘总线不合格!

XW:唉!别忙走呀!你为什么说插座无毛病?常师傅说:“这个是不能用一般十A以下单相插排的”。

东方:你别老抓住常师傅不放呀!插座是要用大一点的,但现场烧电容不是插座问题,因为它把电灯拉暗,不可能是插座引起的呀!

XW:这就是“今时断事须凭事, ”吧!

东方:然也!常师傅实在是高!

网友R:
我是真佩服东方有耐心能码这么多的字,来这里学习的新人感谢你了。

网友D:
谢谢关注!到这儿来其实就是休息呀,同时还能学习到许多实践经验,交流愉快。

XW:那有人反对也愉快吗?

东方:有人反对是好事儿,能再当一回学生多好!前段时间刘志斌经常教育东方,这会儿不知到哪儿去了,不来了,怪想念他老人家的。

网友F:
哈哈哈.东方先生老弟,   有个事情实在是不明白呀.,..    你手上学问多.帮我解释一下---------.这个CBB的电流是怎么回事啊.它有没有额定啊.呵呵

网友S:
压降造成的,解决方法就是加粗电源线,减少压降

网友D:
这个CBB的电流是怎么回事?谁说它有额定电流的?没听说过呀!

XW:那就先做常师傅的学生吧,没准就他知道谁讲过CBB电容的电流还有额定值?

东方:好的!学好以后,再做常师傅的先生。

XW:啊?你连常师傅的先生也敢做?

东方:主席的思想传四方,革命的人民有了主张:"先做群众的学生,再做群众的先生。"

XW:常师傅又不是群众!

东方:那是教不了。

1.特点及用途(FEATURES & APPLICATIONS) .
  特点 1、高频损耗低
     2、内部温升小
     3、绝缘性能好,自愈效果佳
     4 、阻燃环氧树脂包封
     用途 1、各种直流、脉冲、高频较大电流场合
     2、彩电 S 校正电路

2.特性(SPECIFICATIONS)
      电容量(Capacitance) 0.01μF~3.3μF
      电容量允许偏差(Capacitance Tolerance) J(±5%),K(±10%),M(±20%)
      使用温度(Operating Temperature) -40℃~85℃
      额定电压(Rated Voltage) 250VDC,400VDC,630VDC
      损耗角正切值(Dissipation Factor)(tgδ) 0.1% max @ 1KHz,25℃
      绝缘电阻(Insulation Resistance)(IR) C≤0.33μF:IR≥9000MΩ
      C>0.33μF:IR≥3000MΩ•μF
      介电强度(Dielectric Strength) 140% for 3~5 seconds

XW:咦?你哪儿来的照片?
东方:我没有,网上找的呗。我先学习学习。你仔细看一看,规格里有没有电流?
XW:连“规格”也没有啊!只有“特性(SPECIFICATIONS) ”
东方:啊呀!这“SPECIFICATIONS”就是“规格”呀!
XW:那特性应该是什么?
东方:是specific吧。
XW:差不多呀,难怪翻错了!
东方:管不了啦……你就再找一找吧。
XW:有电容量、温度、电压、绝缘电阻、介电强度……怎么没有电流啊?……用途里倒有电流,我的看一看,“用途 各种直流、脉冲、高频较大电流场合”  呀!电流好大耶!
东方:如果用CBB电容,启动时间长会烧坏吗?
XW:不会不会。……那为什么不用CBB做启动电容呢?
东方:主要是CBB比同容量的CD60体积大、价格贵。启动只是几秒钟,CD60完全可以胜任,就用不着麻烦CBB啦!
XW:CD60缺点是:线路容量小的时候,电压下降起动无力,电灯变暗,CD60就冒白烟烧掉 。
漏电马达: 加上外国废话一大堆,不知所云。

网友T:
换粗点的线啊。至少要10MM2平方的线啊。

网友U:
电容本身有质量问题,及时启动后不切除电容,损坏的应该是电机,而不是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