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37W2触控漂移如何校正?

楼主(2009-07-23):
是在“自诊断”里的TOUCH PANEL里面校正吗?

进去后,我只看到了“结束触摸请按左上角”,没有看到其它标识了

触摸面板后,大部分会反白显示,有些就不会。。。

请指点下,该如何校正,谢谢!

楼主:
请有校正过的朋友出来讲解下嘛!

网友A:
     这个机型用的是数字触摸板,没有校正这一说,只有模拟屏需要校正。如果测试功能里有些格子触摸没反应,说明失效损坏了,只能更换触摸板!

打造全中国最专业的触摸屏维修中心,可上门解决故障,本公司提供专业维修触摸屏,品牌包括普洛菲斯`三菱`西门子`富士`台达`海泰克`PATLITE等品牌;解决问题包括不可正常开机`花屏`白屏`黑屏`不能通讯`不能触摸`触摸反应慢`解码`编程等等.特别是对触摸屏触摸镜片的损坏以及液晶屏的损坏,公司多种型号都有配件

http://www.gzyoyi.com

详情咨询:广州友仪机电 曹景斌 13570405252 020-62817718

楼主:
谢谢指点!

在自诊断里面的“TOUCH PANEL“里面触摸的话,中间大概有2列格子点了以后是没有反应的,看来需要送修了。

网友B:
请问模拟电阻式触摸板GP2500-SC41-24V部份触控区域失效是否可以校正?

网友C:
呵呵;

这些型号是矩陈式的触摸板,不存在校正的问题;

有偏置就是触摸板需要换了;

网友C:
自诊断里面的“TOUCH PANEL“只能测试每个方格是否是触摸正常,并不能校正;

也就是只能测出触摸板是不是好的,但不能把它搞好;只有维修;

有PROFACE的问题可以来电我公司咨询;

如有问题可按以下方式与我公司联系;

浙江中创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机电五金城2号大厅34号

邮编:318050
电话:0576-82401797 82563186 82205887
传真:0576-82401785

Http://www.zjzcmy.com
E-mail:zjzcmy@126.com
Q Q:394047702(加入时注明“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