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通过互联网连接PLC

楼主(2009-07-23):
客户在另一个城市,想通过互联网把程序下载到客户的PLC中并监视PLC程序的运行,这是否可行?需要什么硬件?

网友A:
在客户的机上装好编程软件,传好程序过去,用QQ远程遥控的功能就能实现了,当然客户机上要允许远程控制,在电脑属性中设置。你控制他的电脑,相当于你在现场了,但网速不能太慢。

网友B:
是的,用远程可以解决的!顶下,楼主!批发各种PLC编程电缆/PLC锂电池和各种触摸屏电缆Q:1048811647

网友C:
不知道网速需要多快才行,应该还有更合理的方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