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 与 SLC 500通讯数据格式

楼主(2009-07-23):
各位大侠:

最近一直在做A-B处理器和INTOUCH通讯试验,用500(SLC 503)与INTOUCH通过串口通讯时,OPClink配置一切正常,读取SLC 503里面数据报错(数据格式前已经加D/I/R),每个数据后都显示  STATUS ERR  $1e00318!如果我用5000与INTOUCH 走串口通讯,读取数据正常,因为5000用的是直接寻址,前缀+标签即可。而500用的是B/N文件格式,我把标签后的“/”改成“ .     _     -   "均出现STATUS ERR $1e00318,不知道何故!

注:通讯用OPClink 8.0  RSLINX,走的是串口。

那位如果有INTOUCH 与500通讯数据格式,请告知,谢谢!

y.ye@xiongyue.com

网友A(2009-11-25):
请教楼主,intouch可以通过opclink与500连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