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航CHION驰恩PLC与三维力控组态软件的连接设置

楼主(2009-07-23):
一、 CHION 驰恩PLC与力控组态软件的连接设置

正航CHION驰恩PLC是正航公司引进德国技术,在国内生产的高品质PLC,与S7-200系列PLC产品兼容。可以使用S7-200的软件进行编程调试,并且其CPU、模块可以很好的兼容,互换使用。

CHION驰恩系列PLC与S7-200 系列PLC兼容,支持PPI通信协议。力控组态软件与CHION驰恩系列PLC的连接设置跟S7-200系列PLC设置相同即可。具体如下:

⑴CHION PLC的设置—默认为PPI从机

正航CHION驰恩系列PLC(以下简称CHION)为PPI通信端口,标准RS485电平,无需任何设置,默认为PPI从机。

CHION 通讯口的默认设置如下:

地址:2;波特率:9600;数据位:8位;停止位:1位;校验位:偶校验。

若您没有对CHION的通讯进行任何设置,则可以直接按照上面所述的配置与CHION进行通讯。

⑵力控组态软件的设置

按照上面的CHION的默认设置,在力控组态软件里添加S7-200 PLC设备即可,力控组态软件的设备连接设置如下:

1、 定义力控组态软件设备

双击力控组态软件开发系统窗口->工程项目->IO设备组态,弹出如下窗口所示:

点击PLC->SIEMENS(西门子)->S7-200(PPI), 双击选中项目S7-200(PPI)弹出如下对话框,

在设备名称中写上“CHION”, 设备地址填“2”,点击下一步进入设备配置第二步,如图所示。

在第二步设置中,选择CHION PLC所连接的电脑的COM口,这里我们连接在COM1口,选择COM1,点击设置按钮设置串口波特率9600,偶校验,数据位1,停止位1,如图所示,我们按照上面所述设置即可,

点击完成按钮,完成IO设备组态。

力控组态软件的数据库组态设置

本文以访问CHION的I0.0变量为例,双击选择组态软件开发系统->工程项目->数据库组态, 弹出数据库管理器,如下:

双击第一格数据栏,选择“数字I/O点”,点击继续,

接下来的对话框里,在基本参数选项卡里输入点名“I”,点说明“I0.0”。

在数据连接选项卡里选择所连接的I/O设备,这里选择前面定义的“CHION”设备,

点击增加按钮,选择内存区为“Discrete Inputs”,地址为“0”,数据格式“BIT(位0~7)”, 位偏移“0”。

点击确定即完成数据库设置,最后保存数据库内容即可。

以上设置设置好后,就可以在力控组态软件的画面中进行动画连接调用了。

网友A:
支持正航,价廉物美。

网友B:
您好,请问有驰恩系列跟其他组态软件通讯的案例吗?

楼主:
有的,工程师后面会再贴上与MCGS,杰控等组态软件的连接设置

网友C(2010-12-20):
1、 定义力控组态软件设备

双击力控组态软件开发系统窗口->工程项目->IO设备组态,弹出如下窗口所示:

为什么我的软件里面没有I/O设备下面的那些项目啊,怎么办呢?怎么才能完成连接?

网友D(2012-01-12):
如何对I0.1\I0.2等等进行连接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