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300关于FB41

楼主(2009-07-23):
FB41的LMN输出类型是REAL范围是否为LO_LIM到HI_LIM,还需要用FC106转换?而FB41的LMN_PER输出类型是W,可直接写入PQWXXX,范围是否为0-27648?它们与输入PV_IN是怎么对应的?LMN与LMN_PER的范围和区别是什么?被弄得有点晕了

网友A:
1、你要明白FC106的作用,它的作用是输出线性转换!其次你要明白你的AO模组接受的信号类型!Word型号或者INT信号。
想像一下,一个只能接受整形的数据接收浮点型是什么结果?类型出错导致语法错误。 因此,必须使用Fc106,或者相当于Fc106功能的程序。
这两个引脚号称下限与上限,如果对LMN无作用,要它作甚?
2、0-27648之间的数据,他和IN有何关系?通过PID整定的关系。
3、区别针对与上述已经很清晰了,为什么西门子要有两个不同功能的输出呢?为了方便用户,省得用户在不同数值转换中浪费时间。

网友B:
我在想,LMN_PER只能输出0-27648的整数,而LMN输出经FC106转换可以得到任意(0-27648之间)上下限的整数,任意是由FC106的LO_LIM到HI_LIM决定的,不知我理解对否?

网友C:
嘻嘻,楼主,来广告一下阿!批发各种PLC编程电缆/PLC锂电池和各种触摸屏电缆Q:1048811647

楼主:
对:9515136 关于

我在想,LMN_PER只能输出0-27648的整数,而LMN输出经FC106转换可以得到任意(0-27648之间)上下限的整数,任意是由FC106的LO_LIM到HI_LIM决定的,不知我理解对否?

内容的回复:我做过实验了,LMN_PER输出的是(0-27648),LMN输出的是0-100.0(%)的数,你的理解的对的。这东西有实物还是试下比较好,一下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