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7-300怎样测炉速得到稳定的炉速?

楼主(2009-07-23):
用S7-300怎样测炉速的?
网带炉的速度比较慢,只用300的普通数字量或模拟量怎样测试到炉带的速度?大家是怎样做的说下编程思路啊?
我先说下我是怎么做的,首先在炉带带动的滚轮上加装齿轮,给齿轮加接近开关感应,输入普通数字量输入点。程序中在OB35中调用FC,FC中在感应器感应期间计数10MS时钟个数,10MS乘个数得到感应时间,换算成速度,这样,当感应个数在10个到11个之间时,显示速度就会在两个值之间跳动。大家是怎么做的呢,首先说明炉带比较慢的,M8的接近开关

网友A:
批发各种PLC编程电缆/PLC锂电池和各种触摸屏电缆Q:1048811647

网友B:
加遍码器不就完事了吗?比较方面。

网友C:
速度比较慢的话,楼主的做法应该没有问题啊,呵呵

楼主:
二楼:加编码器要加高速计数模块吗?

楼主:
速度是慢,但显示有可能会在两个值之间跳动,觉得不太稳定,加一级交替输出,稳定一些了,反应时间又变慢了,而且还不是无极的,有人做过这种测速的吗?

网友D:
不用加高速计数模块,普通的开关量输入模块就可以,再程序里面将格雷码转换为二进制,再转换成速度

楼主:
开关量输入是位,比如I0.7   ,格雷码转换为二进制??好象只看到BCD转整数,输入要求是字。

网友E:
大炮打蚊子,用表求比较好

楼主(2009-11-24):
只有一个数字输入点,怎么得到格雷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