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LS品牌PLC的D寄存器为什么是双字DW

楼主(2009-07-23):
当台达的触摸屏连LS品牌PLC的D寄存器为什么是双字DW而不是D?而当台达的屏连接台达的PLC却有寄存器D(可以不用DW)?

网友A:
这只是各厂家对自己PLC存储区的命名不同而已,DW就是数据存储区,不是双字。

楼主:
木丁西,你的消息可靠吗??

网友B:
可靠。不是DW不是代表双字

楼主:
在台达PLC的指令手册(程序篇)2-7页,讲到Double  Word是双字,难道LS的DW和台达的不是一个意思?晕死了!

网友C:
你用硬件试一下不是知道了吗

楼主:
主要是现在没有硬件啊!也可以说好长时间没有硬件了,呵呵!

网友D:
不是有在线模拟功能 找PLC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E:
这里的DW并不是Double Word,他只是单纯的一个寄存器符号,呵呵。日韩的和台湾的程序中寄存器符号是不区分单字和双子的,是用指令来区分的。

  西门子是用W和D来区分单双字的,比如vw就是单字寄存器,vd就是双子寄存器,呵呵,不能混了 (~ o ~)~z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