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200单按钮起停程序示例

楼主(2009-07-23):
注:
      经常看到朋友在讨论单按钮起停程序, 在此上传个本人为某液压系统设计的自动调节压力试验平台控制系统中的油泵单按钮启动程序
     当油泵控制主回路热继电器跳开后,传送1到VW6是为触摸屏跳出油泵过载报警用的,Q0,3是油泵启动指示,前面SM0.5也是为了热继电器跳开后发出指示报警的作用

网友A:
不错,已经收下,感谢分享

网友B:
看来楼主的水平很高哇!学习一下。

网友C:
常讨论的单按钮启停是针对 继电器(电气)的控制电路(是难点),

而不是针对PLC的(很简单)。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错,已经收下,感谢分享

网友E:
单键启停用计数器,二个网络就可实现此功能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常讨论的单按钮启停是针对 继电器(电气)的控制电路(是难点),

而不是针对PLC的(很简单)。

网友G:
需要继电器控制单按钮起停的请提供有限地址。

网友H:
引用 网友I:

看看。收下了

楼主:
        声明:PLC单按钮起停是具有一定普遍性、实用性。程序主要是指梯形图第二、三条.,适合任何一种PLC,本处是给有需要的人参阅与借鉴。其他程序是为所在控制系统中油泵电机过载后热继电器跳开需要发出报警用

            继电器控制单按钮起停,个人认为讨论意义不大,需要此者考虑的目的是为了节省一个按钮了?还是为了节省一个按钮孔?还是为了节省接线麻烦?还是节省了成本?   还是单纯就是为技术上的   。 不知需要者出于何种?个人看所有的都不如,一常开一常闭二点来解决简单实际点,要不就干脆带锁一常开好了。解决还可以用一只三档旋转开关,一常开一常闭解决,那样可以节省一个按钮孔。其实这些都不是主要问题,开关量控制是最简单、最基础的东西,怎么好做就怎么做。

              说到这里再说每个人思想太不一样所有程序有千万种,编制的过程也不一样,当只要结果 一样就行了。程序最终还是是为人服务的,对于本人来说,一般对私企或股份制企业服务的,说到底就是为了某个老板服务的,再说到底是为要挣那点钱服务的,过程在于人的不一样而不一样,但肯定的要求结果要一样,满足客户提出的要求。

网友J:
 引用xiao wang 的回复内容

   不错,收下了

网友E:
简单的就是最好的。。。。。。。。。

网友K: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杭儿风
X杭儿风
回复时间:2009-7-31 11:26:44

10楼的,我只能说你这只是你的个人观点,太有局限性了, 引用:“继电器控制单按钮起停,个人认为讨论意义不大,”

现在看来是不大,但是这是一种锻炼逻辑思维的方式,你要是用继电器电路设计出计数器,加法器,反相器,锁存等逻辑器件你想像意义大不大?

看来你小看继电器电路了,你应该了解一点计算机或PLC的历史吧,最初的的PLC是什么?不就是从继电器电路发展而来的嘛!

呵呵,现在想想,为什么国外的东西做的好,别人关心的东西和我们关心的不同,老是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啊;

美国人 在做 PC 的时候,中国人在关心什么? 当联想做PC的时候,你再看看美国PC公司(IBM,HP)在做什么?

人家做高端的服务器了,给中国公司做解决方案了,做架构平台啦!美国人老是扮演着老师的角色,而我们只能扮演学生的角色,听之任之!

呵呵,实事就是这样,你不服不行!   你要是不甘于老是听之任之,就必须有个好的学习态度。。。!

网友C:
继电器控制单按钮起停,个人认为讨论意义不大

------------------------------------------------------------------

这是在电气范围讨论的,技术意义很大,许多水平较高的人认为无法实现,所以,才有了讨论。

但的确用处不是太大。这与PLC无关,许多不明真相的人都岔到PLC上。

对不起,我多嘴了。

楼主:
TO:gongkong Xmiy

        所指是在工业电气控制这块单按钮起停,说到底就是控制控制某个负载,比如就是一个电机起停,承认局限性很大,本人认识局限性更大,不小看继电器电路。也不是在你提出计数器,加法器,反相器,锁存等逻辑器件数电这块,本人不需要去理解这块,本人也不需要了解计算机与PLC历史,也不需要理解人家计算机与PLC是怎么设计出来的,只要自己摸摸它想学下能用它就行了。管TMD联想做PC,美国 IBM,HP做  PC,管TMD的谁的技术好,谁的东西做的好谁的做的差不在此贴讨论范围之内,做的再好不高兴用它又有什么办法,就像选型PLC一样,只要客户没有提出要求,只要能满足系统控制要求,高兴爱选什么牌子PLC就选什么,呵呵,管它那么多。我有什么服不服的,你是什么人我都不管,还管TMD老美什么人。

网友C:
都扯远了,说多了伤了和气。结束.

网友K:
个人看问题态度不同而已,要是我上面的话对你说的有什么过失的话,我向你道歉,但我想业余的话就不必多说了,做好你自己的事吧!

我不是和别人来抬杠的,那样只能是在浪费我的时间!

网友L:
学习了

昆山中宇工控

诚交天下工控朋友

网友L:
高手太多

呵呵

有机会到昆山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