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调速和电磁调速的区别在哪里呢

楼主(2009-07-23):
请问各位,变频调速和电磁调速的区别在哪里呢,应用场合有什么不同呢 ?谢谢

网友A:
电磁调速,电机比普通异步电机复杂,难维修。控制器比变频器简单,便宜。电磁调速效率低,输出转速越低,效率越低。

网友B:
这个区别太多了。

网友C:
变频调速比较容易实现自动化控制,而电磁调速相对来说,要难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