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继电器接法问题,谢谢大家!

楼主(2009-07-23):
买了st3pa型时间继电器,想实现一个用电器工作一段时间自动断电。我先把用电器什么都不加,单独接墙上电门,工作正常。然后把线剪断,接墙上电门的一头接2,7,没有正负极吧?接用电器的一头选延时常闭,把两根线分别接到1和4上,用电器怎么不工作呢?接到8和5上也不工作。到底怎么接啊?是不是对用电器功率什么的有要求?我的用电器功率绝对比空调什么的小!

谢谢啦!

网友A:
用电器要串接常闭点上。

网友B:
你的时间继电器有没有工作?如果有工作的话,面边上的UP灯会亮。则说明用电器电源线么有接对

楼主:
我串接在常闭点了,up灯也亮了,用电器还是不工作啊!

网友C:
有没有量过电压啊,电器电源接头的

又想换个名字?

网友:
看说明书去吧

网友D:
上面有两个指示灯吧,一个ON是电源指示另一个UP是延时到达指示把延时定位器调小一些试一下看延时是否正常

网友E:
是不是你的用电器功率大了呀?用小时间继电器当个中间继电器,控制线圈,电门前再用个容量稍大点的接触器试试呗。

网友F:
150元/日急聘兼职打字员(适合在家在校兼职)地区不限
职位名称:兼职打字录入员。
职位要求:会电脑打字,懂WORD软件,上网比较熟练。地区、年龄不限。
职位性质:公司将小说手稿扫描后,EMAIL至员工邮箱或专人送达,员工完成WORD输入后发至公司 邮箱即可,适合在校学生。 工作地点:家里、网吧均可工作。(能上网即可)
职位待遇:130元/万字,工资每日结算。
职位介绍:主要工作是负责打字、资料入录,发布信息等,工作简单,但要求细心,有责任心,为人诚实。
申请加入请登录:http://www.17jiqingla.cn 邮箱:minghaovip518@163.com (绝不以任何理由收取押金,手续费,更不会拖欠工资)

网友G(2009-09-18):
接延时器比较传统的      有一个小控制器   希望可以帮助你摆脱这些困绕     使用简单   价位和延时器差不多

需要可以家我QQ:308239408

网友H:
你要满足电机自锁的同时还要满足继电器的自锁,不然电子继电器就实现不了类似于空气继电器一样廷时动断,加个接触器吧。用接触器的常开点满足继电器的自锁,然后把继电器的常闭点接入接触器的自锁线就可以了。当然,别忘记了设置动作时间。

网友I(2009-10-31):
引用 网友H:

你要满足电机自锁的同时还要满足继电器的自锁,不然电子继电器就实现不了类似于空气继电器一样廷时动断,加个接触器吧。用接触器的常开点满足继电器的自锁,然后把继电器的常闭点接入接触器的自锁线就可以了。当然,别忘记了设置动作时间。

费用增大了

网友J:
你这个两条线接2,7,用电器接1,3或8,6

网友K:
2/7是定时器电源接线

关键你的常闭开关的一头也要接上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