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三菱PLC与台达B型变频器通讯

楼主(2009-07-23):
这是我从网上下载的三菱PLC与台达变频器的通讯程序,这是不是在变频器里写入频率值?还是用来实现别的功能?

网友A:
这个程序看是从PLC发出17组数 但做的什么校验看不出来,为什么拿256来减,你看一下变频器那边的通讯设置是什么吧,要是我就用串口工具看它发出的数是什么然后对着你变频器手册就知道是干什么的了,我感觉这种程序没必要写得这么复杂的,我只弄三菱的PLC和变频器链接,其他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B:
好的,正好需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