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更改Windows登陆方式的问题(转载)

楼主(2009-07-24):
组态王更改Windows登陆方式的问题

问题描述:
安装了组态王之后,就只能采用传统的经典登陆方式,无法采用欢迎屏幕登录方式了——因为已经无法更改用户登录或注销的方式!在控制面板里点击“更改用户登录或注销的方式”就给我弹出一个对话框,发现登录界面突然改不了:“一个最近安装的程序已停用欢迎屏幕和快速切换。你必须卸载该程序以恢复这些功能。下列文件名可以帮你识别该程序所做的修改:Ginastub.dll”。并且在选择登陆模式的两个选项变成灰色的,无法选择。

原因分析:
这是因为组态王在安装时复制了一个ginastub.dll动态链接库文件到系统盘的“Windows\system32”目录,然后又在注册表的“【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 NT\CurrentVersion\Winlogon】”项创建了1个“GinaDll”字符串值,键值为“Ginastub.dll”。

解决过程及方法:
想法:只要删除ginastub.dll动态链接库文件或采用正确的ginastub.dll动态链接库文件,或者不调用这个ginastub.dll动态链接库文件就可以了。下面是解决过程:
过程1:删除或更名系统盘“Windows\system32”下的ginastub.dll动态链接库文件(一般情况下会提示文件正在使用,无法删除或更名,这时需要进入安全模式或DOS操作系统或其它操作系统下完成删除或更名操作)。重新启动电脑时无法进入到登录提示框,弹出错误:“无法加载登录用户界面DLL Ginastub.dll,请与系统管理员联系,以替换dll文件或还原原dll”,然后就只有1个“重新启动”的按钮。这时只有系统只有重新启动进入安全模式还原ginastub.dll文件。
过程2:在系统安装盘的i386目录下找到“MSGINA.DL_”文件,复制到电脑里改名为“GINASTUB.DLL”文件,然后将“GINASTUB.DLL”文件复制到系统盘的“Windows\system32”目录覆盖原文件(一般情况下会提示文件正在使用,无法覆盖,这时需要进入安全模式或DOS操作系统或其它操作系统下完成覆盖操作)。结果与过程1相同。
过程3、点击“开始”——“运行”,输入“gpedit.msc”运行组策略编辑器;点击“计算机配置”——“管理模板”——“系统”——“登陆”,然后将“总是用传统登陆”设置为“已禁用”。点击“用户配置”——“管理模板”——“系统”,然后将“登陆时不显示欢迎屏幕”设置为“已禁用”。重新启动电脑,结果无效——依然显示经典登陆对话框。
过程4、进入注册表创建或修改【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 NT\CurrentVersion\Winlogon】”项的"AllowMultipleTSSessions"=dword:00000001(表示允许切换用户,"AllowMultipleTSSessions"=dword:00000001表示禁止切换用户),"LogonType"=dword:00000001(表示采用欢迎屏幕方式登录,"LogonType"=dword:00000001表示采用传统登录方式登录)。重新启动电脑,结果无效——依然显示经典登陆对话框。
过程5、进入注册表删除【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 NT\CurrentVersion\Winlogon】”项的“GinaDll”字符串值。可以采用“regedit.exe”或“regedit32.exe”注册表编辑器编辑注册表,也可以直接创建1个注册表文件通过导入注册表的方式删除该字符串值。重新启动电脑,成功!然后你可以删除那个ginastub.dll动态链接库文件也可以不删除。

解决效果:
系统恢复正常,组态王也运行正常。

心得体会:
要解决Windows相关的问题,最好先搞清楚故障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才能拿出有效的解决方案,就像医生对症下药一样。过程4就采用了常规的解决方案,结果以失败告终。

为了方便,可以直接做一个注册表文件来实现。下面是方法:
1、新建1个txt格式的文本文件,输入以下内容:
Windows Registry Editor Version 5.00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 NT\CurrentVersion\Winlogon】

"GinaDll"=-

2、保存并将该文件后缀名改为“reg”,使该文件成为注册表文件。如果看不见文件后缀名,请点击“我的电脑”——“工具”——“文件夹选项”——“查看”,取消“隐藏已知文件类型的扩展名”前面的点即可。
3、运行该文件(系统不能设相关限制,必须能够运行注册表文件)。
4、恭喜你!你成功了!

包括昆仑通态等其他软件也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A(2010-09-14):
很详细,回头具体试试,应该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