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替代ABB变频器

楼主(2009-07-24):
我单位打算用国产变频器替代ABB变频,要求实现手动/PID两种控制方式切换,最好有恒速功能。

请问国产哪个牌子能实现?

网友A:
可以用 蓝海华腾 变频器V6系列,相当于ABB800系列,原华为的,给你个网址,你参考下,www.v-t.net.cn

楼主:
十分感谢,去看看是否合适

网友B:
可以用南方安华A100系列变频器,你参考一下,我的QQ:948834659

网友C:
使用ALPHA6000系列变频器如下图:把其中一个多功能端子设定成47(红圈标注),既可以实现手动/PID两种控制方式切换,但恒速功能的意思没有理解清楚,可否说明详细点?

网友D:
正弦变频器也可以、、、、、、、、、、想了解就打13602687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