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通过PROFIBUS对MM420变频器的控制

楼主(2009-07-24):
请问哪位高手有通过PROFIBUS网络对MM420变频器进行控制过,当变频器配置4PKW,6PZD时该如何操作,

可以直接用PQW,PIW操作吗?还是有专门的指令,望知道不吝赐教。

谢谢!

网友A:
变频器组态好了有确定的PQW.PIW地址,可以直接给变频器通过PROFIBUS送控制字和速度信号以及反馈.

楼主:
多谢回复,什么配置都可以通过PQW,PIW控制吗?4PKW,4PZD时也可以通过PQW,PIW进行写,读变频器参数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回复,什么配置都可以通过PQW,PIW控制吗?4PKW,4PZD时也可以通过PQW,PIW进行写,读变频器参数吗?

PIW,PQW是作为DP通讯的读写区进行的,真正起作用的是SFC14,SFC15 这两个DP通讯的发送,接收功能。

楼主:
引用“设为最佳回复”回复内容:

多谢“设为最佳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