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300选型

楼主(2009-07-24):
选一套S7-300的系统,用CPU-313C 2DP,要用DP连接工控机,还要用DP连接I/O设备,能否共用一个DP口,还是要加一个带DP通讯模块分开连接?

网友A:
理论上可以共用一个DP口,但是不建议这样做。

CPU-313C 2DP有两个DP口,你可以一个连I/O设备,一个连工控机。

网友B:
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