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惑很多电气工程的问题------星三角降压启动电路接触器选择具体分析?

楼主(2009-07-24):
大家好!

关于最常见的三相异步电动机的星三角降压启动电路,请问主,星形和三角形的接触器的电流大小怎么计算?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0&tn=baiduimagedetail&word=%D0%C7%C8%FD%BD%C7%B5%E7%C2%B7%CD%BC&in=27672&cl=2&cm=1&sc=0&lm=-1&pn=3&rn=1&di=664050564&ln=111&fr=ala0

网络查找的结果:

一、角接触器和热继电器是按电机额定电流的1/1.732或0.58倍选择。
二、星接触器的选择呢?其接通和分断能力应该大于星型启动电流即可。根据计算,可以选择与角接触器等规格或是低一规格,大致是0.47倍电机额定电流。

请问具体怎么计算呢?有人说洪元颐写的建筑工程电气设计一书里有详细介绍,不知道哪位有此资料?

网友A:
接触器选择与使用环境有关。是否频繁起动、起动的时间、负载性质和要求的可靠性有关。一般选择角接在额定电流以下,星接比角接的小一挡就行。

网友B:
尽量往大选,

搞不好,触头粘住就容易短路,

网友C:
最简单就按角接算-------------------------

楼主:
请问有没有详细的解释啊?经验值我问施耐德,ABB也可以得到,关键是理论计算过程,同时也决定了各个接触器与电机连接的电缆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