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炜PLC串口通讯说明

楼主(2009-07-24):
通讯是PLC的重要组成部分,丰炜PLC也不例外。
丰炜PLC主机自带1个通讯口,并可以扩展2个通讯口。
CP1:编程口,用来下载程序。RS232口(采用了USB口的外形,主要是为了节约空间,请不要误解),可以通过该口直接连接人机界面或运行组态软件的PC机。此外,在编程口旁边还有个白色4P插槽,它和编程口是并联关系,同时只能使用一个。
CP2(需要扩展,RS232或485、422任选一种):用于扩展通讯,可以根据连接设备的通讯接口选择不同的通讯模块。该通讯口内置多种通讯协议(支持MODBUS主从协议),其中有多种丰炜的内部协议,可以很方便的将PLC组成网络,进行复杂的控制。

网友A(2010-06-10):
非常好,以前不知到那些东西是干吗的。

网友B(2011-11-25):
学习了,现在正要用。

网友C(2013-08-30):
给LZ补充一点,其实还有扩充的就是通讯模块,这样可以扩展出CP3的通讯埠

网友D(2014-03-26):
就是增加一个485通讯口!!!!

网友E:
1.丰炜原来的VH VB系列主机都只是自带一个编程口,只支持丰炜自己的协议,只可以做从站,没有标配其他通讯口

2.通讯扩展能力了,如果是加他的485卡,232卡或485a模组 ,可以扩出一个口来即CP2口;如果是加CADP 是可以扩初两个口来CP2, CP3;CP2具备多种协议支持,CP3只支持485且支持的协议固定

3.其实还有一个1COM通讯特俗模组,是当做特俗模块处理的,最多可以加16个,当是这个模块支持无协议,VH还不支持特俗模块扩展

4.最新系列VS ,极个别主机没集成辅助通讯口,一般主机都有一个USB编程口(12M的速度)和一个辅助通讯口,除此外,还可以再扩充更多通讯口,VS3支持再扩4个

就是这样的,有问题联系罗升 022-23556800-2082  QQ 395895769

网友F:
学习一下,还有很多不懂

网友E:
多多交流,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