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啊,S7-300怎样实现正动作PID?

楼主(2009-07-24):
FB41可实现(如加热)逆动作PID,那如果要实现(如冷却)正动作PID,是否还用FB41?具体怎么弄?

网友A:
GAIN引脚取正或者取负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GAIN引脚取正或者取负来实现。

多谢大侠指点啊,我原还以为是哪个引脚触发呢~

网友B:
最近我也在做这个程序,不会,用27648-结果再输出,汗。。。。。。。。。。。。。。

网友C:
在你的FB41的数据块里面更改!

网友D:
同意楼上,比例增益为负数即可

网友E:
比例增益取负值即可,支持1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