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触摸屏和台达变频器如何通讯?

楼主(2009-07-24):
我有一个台达触摸屏和台达变频器,

想用触摸屏控制台达变频器的启停和升降速。

最好在加上速度显示。

老师们是否能指点一下。

我的邮箱:xianligang.0816@163.com

网友A:
用485MODBUS通讯连上,变频器有窗口可以通讯写。把地址搞对,触摸屏上链接就是了。

网友B:
请给我一份这样的例子(软件),谢谢!我的邮箱:ymz0507@x263.net

网友C:
去读写modbus4区的8193这个地址,该地址的第1位为1时是停止,第2位为1时是启动,8194是读写频率

楼主:
对:ppgg 关于

去读写modbus4区的8193这个地址,该地址的第1位为1时是停止,第2位为1时是启动,8194是读写频率

内容的回复:

能发给我个案例吗?谢谢你

网友D:
能不能也发给我一份jinslsh@126.com 谢谢!

网友C:
台达的不会搞,不知道在台达里怎么给一个数值量设定指定的位!用mcgs很简单设置一下就行。

网友E(2009-08-29):
能不能给我发一份 谢谢 QDJZJL2009@QQ.COM

网友F(2010-09-06):
请问在MCGS里怎么设置的,另外台达变频器型号是VFD-F,读写频率是那个寄存器地址

网友F:
哪位大虾有MCGS触摸屏控制台达变频器VFD-F例子请发给我hejucheng@163.com

网友G(2012-01-31):
大师请发给我一份吧 352476365@QQ.COM

网友H:
专业代理-威纶通-触摸屏、派维Proview触摸屏、变频器、PLC、三菱、西门子等工控产品,价格合理,服务周到,诚信为上。有需求者QQ(453813303)、电联(15150533502)!

网友I(2017-08-21):
能不能也发给我一份77353506@qq.com 谢谢!

网友J:
正好在学习,看看到底是怎么样联系起来的!!!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