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MCGS)
板卡正确安装了,使用自己的测试软件工作正常,在MCGS设备窗口中通讯测试不成功?

楼主(2009-07-24):
板卡正确安装了,使用自己的测试软件工作正常,在MCGS设备窗口中通讯测试不成功?

网友A:
1)若操作系统是Win98,那么对MCGS的支持性不是很好,建议用WinNT/2000再进行通讯测试。
2)若操作系统是Win2000或WinNT,那么可能是“MCGSPORT”没有正常启动,要到系统的控制面板手工启动。具体做法是:用右键击我的电脑,选属性,再选硬件,单击设备管理器,点菜单中的查看,选显示隐藏设备,点开窗口中的非即插即用的驱动程序,找到MCGSPORT,然后双击,在弹出的窗口中点驱动程序,再点启动即可。

网友B(2011-09-30):
我也在弄我的RTU呢,通讯软件测试正常,读的数据是仪表显示的数据,但MCGS就是不能接收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