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通过DP连接变频器中关于控制字的问题

楼主(2009-07-24):
6SE70变频器通过DP与S7-300PLC连接,程序别的公司已做好并可以应用,

但通讯的地方没有看明白。

程序中和变频器连接的DB数据块、UDT数据块定义好,

程序中根据变频器的状态改变控制字的状况,但DB数据块中的位和控制字的

为不是顺序对应的,我想知道如何确定DB数据块的位和控制字位的对应

对谢各位

网友A:
知道了给我一份呗谢谢99852394@qq.com

网友B(2010-03-24):
是从读写 程序的哪里推算出的啊

网友C:
hisg要是你不介意的话发一份到我的邮箱,我给你说说。gaozhuojun@126.com .

网友D:
确定硬件配置中总线的映射起始地址,看总线通讯程序中通讯块的原地址,和数据块对应,就可知道对应关系

网友E(2010-05-19):
不一定要顺序对应,也不是说所有的控制字都要用到,可以自己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