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与运动控制器

楼主(2009-07-24):
          求PLC与运动控制器的区别、联系及各自的特点。我正在学PLC,而且我上班的地方也用到运动控制器(深圳固高做的)用在数控PCB机床上的。知道它们之间有一定的联系和区别,但不熟。现请教各位。

        还有为何运动控制器能执行PLC语句?当然不是用可编程逻辑控制器中的PLC语句编写的。有点像C语言语句。因为我们厂的机床在调试阶段会单步执行PLC语句。

                                                          谢谢。

                                                      2009 7 24

网友A:
PLC与运动控制器的区别=控制方式一个是集中式,一个是分布式。控制精度不一样。处理速度,控制轴数等。

、联系=都可以实现运动控制,各有千秋。

及各自的特点。应用场合不一而论。

网友B:
PLC只是做到了逻辑控制,脉冲输出,模拟量模块输入输出 等 简单的 功能 ,像一些比较复杂的插补等较强的算法指令,一般的 PLC是不具备的。而且PLC都是开环控制。

PLC仅仅是控制卡1/3的功能。

网友C:
各有专长而已。(因为我公司既销售PLC,也销售固高控制卡)

广义来讲,PLC的逻辑控制很强,很稳定,扩展性更好;虽然目前各个厂家比如松下、台达、三菱等都做了2~4轴脉冲控制产品,但是由于PLC的扫描周期等本身无法克服等,在负载的运动控制方面还是有些差距;PLC并不都是开环控制,毕竟可以通过加载技术模块来实现一般的闭环功能。

而运动控制卡(包括固高、TRIO,PMAC等),择突出在多个伺服轴的复杂运动,比如电子凸轮、同步协调等,而逻辑方面多是辅助,所以本机IO数量有限(虽然可以扩充),

网友D:
粗略讲来, 大量(I/O)简单重复机械功能控制用PLC, 小量(I/O)复杂协调控制用运动
控制器. 较大的系统中又含有复杂协调控制的局部系统就需用PLC+运动控制器. PLC控全
局, 运动控制器控局部. 因此选择适合机械动作控制要求的运动控制器同时又能匹
配上位PLC电通讯的运动控制器是工控工程师的责任.
运动控制器可用多种不同的编程语言, 最简单的是模块式语言.
许多PLC供应商也同时提供具有运动控制功能的卡/片/板. 但其控制能力, 功能和控
制精度都很一般. 同时价格也低.
专用运动控制器的控制能力, 功能和控制精度都较高. 同时价格也高.
专用运动控制器也各有特长, 有些以电动执行的控制系统为主, 有些更擅长于液/气
执行的控制系统, 当然合适的选择是工控工程师的责任

网友E(2010-11-02):
學習了,有了點大概的瞭解

网友F:
PLC: 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 运动控制器: Motion Controller ,采用DSP芯片,实现复杂多轴的运动控制功能,像插补,电子齿轮,电子凸轮,同步,并且拓展功能比较强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