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E70 显示 E

楼主(2009-07-24):
我有一台6SE7022的变频器上电就显示E。检测发现集成电路L4974A第一脚电压偏低只有11伏左右正常时应为28伏左右。,第二十脚电压为0.正常时应为15伏左右,第十一脚电压有28伏这个正常,还有就是传感器处无15伏电压,我换过L4974A换过7815,换过4047B。都不行,查了一遍贴片电阻没发现有损坏的,请各位大侠指点下,

网友A:
CUVC板坏了吧...........

网友B:
贴片电容坏了,13522320288

网友B:
L4974A外围的贴片电容坏了   13522320288

楼主:
CUVC板换过了故障依旧,

网友C:
外接电源24V   低

也会出现这现象

网友D:
70 系列变频器 维修报警 E 的话

50%修复率 维修起来很难受了

交流QQ 251219881

网友E:
E   机器本身开关电源问题会出现的,,这个维修的成本不高,,,容易搞定,CUVC有问题也会出现E,,修主板就是技术活了,,,6SE70的主板的原因报E好几种原因了,flasheprom  eprom 的数据丢失或者本身坏,E,当然RAM坏了也会,对于这些器件的检测最好有相应的工具,接口电路坏,也会报E,CPU坏也会,这个板报FF05  FF08 封锁,,相对要好处理,,总之,E的牵扯面要比其他故障大,

网友F:
出售: 6SE7031-8EF84-1JC1触发板有需要的朋友13511378079周工!

网友E:
什么价格 我想要一块  13056660695

网友G:
换上CUVC前,检查过CUVC好吗

网友H(2009-09-02):
我想请教一下,MM440采用PROFIBUS-DP网连接,在实际工作中拍急停后,会造成硬件地址冲突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