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CHO CH1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07-24):
请问CHOCH1是代表什么意思,知道的请您赐教一下,谢谢。

网友A:
A/D转换模块里的通道,表示通道1,通道2.

网友B:
CH0就是指的Channel 1(通道1)

CH1就是指的Channel 2(通道2)

CH2就是指的Channel 3(通道3)

CH3就是指的Channel 4(通道4)

楼主:
谢谢楼上指教,我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