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运动控制器Q172D加三菱A700系列变频器做同步

楼主(2009-07-24):
我最近想用三菱运动控制器Q172D加三菱A700系列变频器做6台变频电机同步,变频电机加编码器反馈到变频器上,另外变频器上安装光纤通讯卡与Q172D通讯,有没有哪位前辈做个同样的项目,请指点。谢谢大家。

网友A:
为什么不用伺服啊,如果功率小,你这配置也不比伺服便宜多少啊。

网友B:
q172d这东西不便宜啊。。。。

应该国内用的人比较少

楼主:
我的功率比较大呀,37KW 30KW 15KW 7.5KW 5.5KW 2.2KW 各一台,请各们前辈指点!谢谢

网友C:
这么大的a700有价格优势。

楼主:
有没有谁这么做过呢?这台设备马上就要调试了,请大家指点!

网友D:
Q172D出来也没多久,用的人不多,不如先说说问题,看能不能帮上!

网友E:
三菱运动控制器Q172D我们没有用过,但我做过三菱A700系列变频器做6台变频电机同步,不是用你这个方法,比这好用。性价比要好的多。

有疑问联系:QQ584838046   13424379830  0755-29911427  杜生

如果用得着我的话,我可以在亲自在现场安装,调试.直到让你满意!恭候你的电话!

网友E:
三菱运动控制器Q172D我们没有用过,但我做过三菱A700系列变频器做6台变频电机同步,不是用你这个方法,比这好用。性价比要好的多。

如果用得着我的话,我可以在亲自在现场安装,调试.直到让你满意!恭候你的电话!

有疑问联系:QQ584838046 13424379830 0755-29911427 杜生

楼主:
我6台电机做位置同步,线速度200米每分钟!

网友F(2009-09-01):
关于怎么用,还是有差别的,主要是看同步动态精度,如果动态精度要求不高的,可以有很多实现方法!

网友G:
Q172D带A700的变频器和Q172H带MR-J3B的伺服电机使用方法都差不多的,都是在虚模式下做!

网友H:
使用伺服吧 因为变频和伺服是属于不同的电机类型,同步和异步之区别 如果想用做位置和精确速度控制最好使用同步电机

网友I(2009-11-03):
Q172D能够连接到变频器吗?运动控制器都是用专用的总线,A700可以加通信板就可以连吗?以前看Q173过只能连专用的带SCC通信的变频器。Q172D就不太清楚

网友I(2009-12-26):
负载还要求没有波动才行,电机运行在PLG矢量控制才行

Q173我在用,设定好机械结构,但是其他数据如何设置呢?运用在Q173上的变频器都是在软件上设置参数的,而且还有机械结构图,伺服程序,SFC程序,我就不太明白用A700系列如何接收控制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