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三菱伺服MR-E系列伺服一上电就飞车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9-07-24):
我伺服的信号是常ON的,正在现场急死了,各位大侠救命了

网友A:
把连到servo-on的线直接剪掉!

网友B:
检测UVW是否接错?

网友C:
编码器信号差错了吧。

网友D(2009-09-21):
uvw线缆问题吧

网友E:
UVW线如果接错的话 电机会抖的厉害不会发生飞车,飞车的原因是反馈过来的编码器信号本来应该通过PID做减法运算差值量再次控制电机,如果编码器接反了的话会使本该做减法的运算,想法将编码器的反馈值与控制指令相加,驱动电机使电机以更大的速度运行,以至出现伺服报错,是很危险的

网友F(2009-11-08):
一般来说是马达接线错误,三菱伺服马达接线必须一一对应,波恩老师已对此有详细的论述

网友G:
编码器坏了,有可能。换个电机。

网友H:
编码器坏了的话 是会报警的不会出现飞车现象

如果是U V W接错了的话 也不会出现飞车的现象 会出现抖动

楼主问下你是不是用模拟量连接的伺服驱动器?如果是先请你查明白线后在做其他检查    如果是用的脉冲的话你检查看看周围有没有干扰源什么的 变频器啊什么 仔细检查下

还有你的问题问的太笼统了 没有给出具体的现场情况和一些必要的条件

比如:什么控制方式   控制源是什么  点击后面的负载是什么? 周围有没有其他的东西干扰什么的

网友I(2009-12-25):
最简单的方法,把伺服的控制线全都拆掉,上电看是否有飞车现象,有可能是你的控制器的原因,我调试变频就试过很多,伺服的自身因该不会,即使是编码器反也会报编码器线错误的

网友G(2010-06-30):
编码器的问题,换个电机吧,我的J3也遇到这种情况的

网友J:
应该是UVW线接错了,我原来也碰到这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