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故障请教

楼主(2009-07-24):
今天遇到一台台达的VFD-G变频器,7.5KW的,一上点面板上显示“88888”,还有一些状态指示灯全部都亮,按键全无反应,变频器里面的插头连接部分都取下来处理了,问题依旧,鼓捣了半天结果还是徒劳无功,不知如何是好,请问是否有遇到过此问题的朋友,这种故障如何处理?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判定CPU故障,把主板换到同功率大小的变频器复位!我的QQ;584838046   13424379830   变频技术支持

网友B:
检测CPU 5V电压是否正常

楼主:
多谢楼上朋友,经过检测,确实是CPU 5V电压偏低引起的,把驱动板5V电源部分一平波电容更换后恢复正常。非常感谢楼上两位朋友。

网友C:
哪位高手知道台达VFD110F43A变频器电源板上编号DQ22,DQ23管子型号

网友D:
隨便找個-30V -200mA以上的PNP的裝上就行了

网友E:
检测CPU 5V电压是否正常 !

网友F:
把变压器次级的6.7个电容都换了就可以了

网友G:
把变压器次级的6.7个电容都换了就可以了
同意楼下的

网友H:
楼上说的对,把电容换了就OK了,用同样的方法我修过好几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