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补偿柜爆炸

楼主(2009-07-24):
我单位新安装电容补偿柜运行三天后 有一天夜里突然发生爆炸 造成本单位低压供电全部停电 高压柜进线柜和变压器出线柜真空断路器全部跳闸 检查低压补偿柜15个63A断路器及其上方进线已被炸得面目全非了 供电局的人来看过也没说出是啥原因 我想可能的原因有两点 一是电源电压晚上过高 在420左右 二是电源高次谐波干扰 我厂是玻璃行业的电炉电极供电 全部经过二次变压器 又经可控硅调压供给电路 据厂家说在调试阶段曾遇见过几次有此电容柜响了 过了几天CT又冒烟了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按照你的说法,起码有2个地方你们有问题:

1)在低配室这种高短路容量的地方,你们用了类似于C65一类的低分断能力断路器,一旦电容器回路发生短路,断路器分断能力不足就开炸!设计这个电容柜的肯定是只菜鸟!

2)高次谐波严重的场合,所用的低压补偿柜必须是带5.7.11.13次等滤波型的补偿电容柜,普通型补偿柜,一定是存在谐波电流放大的先天缺陷,运行时间稍长就会异常发热而造成鼓肚/内部短路/开炸等故障..

3)低负载时电压过高,证明你无功自动补偿没有设置好,或者变压器分接开关位置不对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说法,检查一下你的补偿柜温度高不高,

要先降温,在找方法63A断路器都炸了

说明是电流太大造成的

网友C:
楼主在玻璃行业,我也是有机会相互切磋一下

网友D:
谐波确实相当麻烦,电力设计院往往在设计时根本不考虑谐波的存在,但现实中恰恰不可忽视。

我们公司也有谐波,以前测量过,大约有5%左右,正好在国家规定的临界值上,也是经常炸电容。

楼主:
1 厂家更换断路器及其引线后电容柜工作正常

2电容全新无一损坏且运行几天

网友E:
谐波的原因可能是最主要的,LC振荡造成的危害是巨大的。

网友F:
谐波的原因最有可能。

网友G:
电容器的短路保护不应采用断路器,而应采用高分断能力的熔断器

网友H:
同意一楼师傅的分析。非常好

网友I:
断路器和熔断器都要用,熔断器现在多用管式速断的,电源电压420我感觉很正常,因为我们单位电压也差不多是这个水平。看楼主的用电情况,多注意一下谐波和谐振。

网友J:
断路器接线端子发热严重,造成相间短路,由于配电柜里面电气元件安装紧密,造成一连串的电弧短路。我遇到的多数是用熔断器的,都炸的较严重

网友K:
用高分断能力的熔断器 ,我们电容柜用NTC0-63A,三相中间用绝缘板隔开,电容25KVer。

我们谐波也很大,电容多次损坏过,熔断器爆过多次,但没有引起跳闸等

我们4台1000KVA变压器,50%以上的负载都是电容

网友L:
你的问题我们解决过,效果还可以:

1、首先肯定的是,你的设备造成电网中有很大的谐波分量;

2、造成设备----导线、断路器、接触器、热继电器、电容器都不同程度的发热;

3、瞬间高功率谐波分量---地功率因数的叠加,加造成熔断器或断路器的无法分断,而发生爆炸;

网友L:
(此方案是属于廉价解决方案,当然在不考虑改造成本的情况下,测定谐波次数后,针对此进行滤波(增加xx次谐波滤波器)),效果是最好的!!!!!

解决方案:

1、解决电容器过载-------估计你的补偿电容的额定电压大约在0.4kv~0.45kv左右(电压越低越坏,因为额定电压等于电网电压,则电容器工作在满载状态,额定电压大于电网电压,则电容器工作在接近满载或轻载状态,此时富于部分功率,用于谐波的叠加功率),此方法可解决电容器谐波过载造成的发热损毁;

2、解决电容器介质损耗增加------由于原设计电容器的介质工作频率为50HZ,由于谐波的频率高于此,可能造成介质发热功率增加,电容器整体温度升高,所以建议在每组电容器周边,增加散热风扇:FZY2D-150/220VAC或FZY2D-200/220VAC即可;

网友L:
3、解决导线发热:由于谐波的存在,使得导线的趋肤效应增加,导线的载流量降低,再加上导线温度增加,使得导线的载流量进一步降低(恶性循环)---------对导线容量进行增加,或直接换成TMY-15*3的小母线,效果好;

4、断路器过载:建议选用DZ158-100/3P 100A,效果尚可;

5、对于热继电器和接触器-----1、更换大一级容量,2、或者加散热风机

网友L:
续:电容器建议选用额定电压0.525KV,容量建议加大一些,例如以前是16KVar,现在改为18KVar,否则将造成补偿柜额定电压下的补偿容量不足(供电部门可要找你的)

网友M:
电容器是不是应该用快熔保护?

网友N:
我想也是断路器熔掉造成的短路,才造成这么大的损失!

网友O:
“据厂家说在调试阶段曾遇见过几次有此电容柜响了”这个说明后端负载没有开启或者只是轻载开启,此谐波的可能性不是占主导地位,据此推测是否是电容品质或者电容的耐压值是否与供电质量相符呢?

网友P(2009-09-02):
主要是谐波在作怪,我公司做无功补偿和滤波已经十几年了。如有问题可以电话给我:13655179291刘  (北京时代集团)

网友Q:
我现在就不用电容柜,嫌事多,

我用的是集团自已发电厂的电,没用电业局的电,

网友R(2011-12-02):
我单位电容柜是总线上用速熔,分路上用断路器,现在断路器烧掉好多个,但好在速熔没断,我请诺基亚专业人员测过,谐波太大,而且还是高次的,他建议我用他们公司的带电抗滤波的电容柜,当然价格也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