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PLC的干扰问题

楼主(2009-07-25):
最近我用S7-226  AC/DC/RLY的PLC做了一个小项目,首次上电调试的时候总是有不应该动作的输出点输出,而且屏上显示的现场数据得数值和现场采样值波动都很大。后来把配电盘上的一条给现场气动球阀供AC220V电的线和从配电盘最下端端子排到PLC的所有模拟量的线都换成屏蔽线,在某些模拟量的线上加了信号隔离器,问题解决了。我想请教一下大家,关于干扰和屏蔽的问题应该怎样去处理和避免。

网友A:
如果电源部分有干扰,如变频的高次谐波干扰等等,先对变频器加装电抗器,电源进控制器前端加装滤波器。如果是模拟量受干扰,则采用屏蔽线直接将信号源接至控制器,不要经过端子排,另外屏蔽网最好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