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干扰电脑怎么办????

楼主(2009-07-25):
我的注塑机改造变频器以后电脑受到干扰不能正常工作??问各位老师有什么好方法???、谢谢了

楼主:
我的注塑机改造变频器以后电脑受到干扰不能正常工作??问各位老师有什么好方法???、小弟在这谢谢了

网友A:
加电抗器

楼主:
对:冷玉寒冰 关于

加电抗器

内容的回复:怎么加啊

网友B:
对变频器进行消除干扰的措施。

网友C:
对变频器进行消除干扰的措施,如加输入输出电抗器,滤波器等。

网友C:
实在不行就换变频器。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干扰问题?、????就是最后一个动作顶针出没了???而且别的都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D:
注塑机变频改造干扰问

网友E:
可在变频器输入端加交流电抗器,它可抑制变频器输入电流的高次谐波。

网友F:
一般加多大的合适那,假设是37kva的变频器?

网友G:
就一个动作没了,如果是干扰动作要么乱来要么全不动,检查一下控制吧,一个是连锁信号和终端信号。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关于一般加多大的合适那,假设是37kva的变频器?

如果你的变频器是37KW的,那么就是按照你的变频器功率来配。我这边的型号是ACL-110A   有兴趣可以加我QQ 1145008553

网友H:
什么变频器?型号是什么?多大容量的?

你可以看一下说明书,看看电抗器的先选型,最好选一个公司的。

网友I:
如果是最后一个动作没了,就可能不是变频器的干扰问题。变频器的干扰问题一般加装电抗器就可以(想便宜也可加磁环)。QQ:3621684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