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直接驱动220伏的负载

楼主(2009-07-25):
新手请教各位高手,什么型号的三菱plc能直并同时驱动4个3w220v的电磁铁?怎么接输出,这样接有什么利弊?谢谢了。

网友A:
请直接使用继电器或者晶闸管输出类型的型号,也就是非T型号。

网友B:
晶闸管输出的到目前为止我都没有看到过,继电器可以,最好不要直接驱动220V ,烧坏PLC内部继电器的修下要上百块钱,

网友C:
不建议这样搞,弊端挺多。

楼主:
可不可以在其输出端至负载串一熔断器做保护

网友D:
直接控制电磁阀就可以了,可以加个阻-容吸收元件。

网友E:
如果要求的动作速度不是太高,最好不要用PLC的输出继电器直接控制负载,这样会影响PLC的使用寿命。

网友F:
继电器可以,最好不要直接驱动220V ,烧坏PLC内部继电器的修下要上百块钱,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如果要求的动作速度不是太高,最好不要用PLC的输出继电器直接控制负载,这样会影响PLC的使用寿命。

加个中继也舍不得花吗?

网友H:
另外加继电器控制吗,最好在线路中加装1A的保险哟

网友I:
你的电磁铁总容量不是很大,可以用MR型的直接输出,不过需要加装阻容吸收。利:省钱;弊:触点容易坏

LZ像搞升降机台或机械车库?如果这方面我是专家,呵呵。。。。

网友J:
我用的是MR的PLC就直接控制18个交流接触器220V(启动停止动作频率不是很高),应该没有事吧?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的答复,我是一新手,对这问题有了一定的了解。

网友K:
最好的办法是在输出端加小型继电器,隔离输出,再用继电器控制你的电磁铁。这样最安全

网友L:
同意楼上观点,PLC输出给中间继电器再控制接触器线圈。

网友M:
同意!同意楼上观点,PLC输出给中间继电器再控制接触器线圈

网友N:
如果使用频率不高的话,可以直接驱动。因为你的负载不大。

楼主:
30秒左右循环一次,这样的频率算不算快。对Plc输出触点来说,频率快慢是怎么化分的。

网友O:
继电器输出型是可以,最好还是用中间继电器转换

网友P:
我认为可直接驱动,就12瓦嘛,plc内部继电器容量一般在5A左右,12W才0.0几安电流,完全OK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认为可直接驱动,就12瓦嘛,plc内部继电器容量一般在5A左右,12W才0.0几安电流,完全OK

楼上的都说要加中继才够安全,天龙公司对几项额定值比较了一下,理论上来看是完全ok的。实际应用中,一些未知的因素或负载短路引起电流偏大对输出触点的影响大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