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SCL指令的运用

楼主(2009-07-25):
请各位帮一下忙,本人是第一次用OMRON的PLC,现在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地方出了问题,用它的SCL指令来将模拟量200里的值转换成0-500的数值,怎么试也出来不了,请问哪位仁兄能帮一下,谢谢!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我用的是0-10的模拟量值,我想把他转换成0-500,现在是200里的值可以看出来,就是不能转换成我想要的数值,我分别对他们设了 D0=&0, D1=#0,D2= &500,D3 #1770;我选的的是6000,用内存看D0-D3里的数值是对的。现在就是输出的D20没有任何变化。请哪位用过这一指令的人指点一下本人!不胜感谢!有这样的程序的同仁可以给本人的话请发到:trnepwq@21cn.com,谢谢!

网友A:
你发个程序给我看看,我用过.yibin@139.com

网友B:
你应该如此:D0 =#0 ,D=#0 ,D2=#500,D3=#1770

网友C:
OMRON的PID调解不太好理解,中间要经过很多的数据转化,你可能没有注意这点,而是直接运用了,PID自然就不工作了,以上

网友D:
首先检查的你设置是电流型还是电压型,确定是否有数据进到PLC。在用SCL时不要用&全部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这位朋友,SCL是用好了,不过就是PID不能输出,怎么看也不行,不知道是什么个原因,请你留下联系方式,原来SCL和说明书上写的有所不一样,一时没有型清楚它所表达的意思,转来转去了在程序里都是用#表示的,当然了最终的转换值也是BCD码,和十六进制是一样的数值,不知道怎么搞的。怎么做成这样,原来用西门子的就没有这么烦了,搞死了。现在PID上又出现了问题,这个硬件也知道是做的不好还是本人愚昧,没有办法。

谢谢你的回复,程序已经发出,请查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