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gor 报2001X轴反馈错误

楼主(2009-07-25):
 铣镗床,发格8055M 系统,得电时X轴正常,当开动时,X轴就报反馈错误

排除线,参数的毛病,想问下还有可能是什么问题。读数头拆卸比较麻烦,所以请教下大家

网友A:
是全闭环控制系统的吧!有几个原因:光栅尺有问题  、  丝杆与伺服传动有间歇、 丝杆有间隙 有机会交流交流QQ:495118878

网友B(2010-10-20):
是不是驱动器没有上使能阿

网友C(2010-12-02):
我在FAGOR8035 上也出过类似的毛病,可能是因为反馈的实际值和系统要走的理论值相差太大。

网友D(2013-03-25):
一般情况应该是编码器问题或者是轴卡问题。

======================================

发格系统使用维修  QQ群:252190544

一起学习,分享,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