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链接的问题

楼主(2009-07-25):
各位大哥,小弟是个新手,今天第一次用我的笔记本连接西门子的PLC300,在接口都按照书上说的设置后与PLC连接,由于我是用的USB转接,在连接时报“在线:到适配器的通讯链接损坏”请各位大哥多多指教,小弟在这里谢过了。

网友A:
西门子有一篇文章,讲的是西门子推荐的USB转接器厂商的品牌以及连接方法,除此以外,西门子不对其他转接器的质量提供保证。

所以如果你的连接方式无问题的话,基本就是你的转接器实在太滥~~~

网友B:
老兄:你要在西门子软件里面或者在控制面板里面设置为usb连接,如果没有,到西门子网站下载驱动设置即可。

楼主(2010-05-29):
谢谢各位,问题已经解决了,是我的USB转串口的问题,换了一好的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