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刹车电机可以用变频器吗

楼主(2009-07-25):
电磁刹车电机可以用变频器吗

不用电磁刹车电机怎样满足急刹车

网友A:
可以,但是变频器,外部你要加装一个制动电阻《也就是电杀直接杀车就的损耗电阻》就可以啦,

光用变频器是不能实现急杀车功能的,

网友B:
1楼说的对,加个制动单元就ok了

网友C:
刹车线圈单独用其他电源供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刹车线圈单独用其他电源供电。

支持

网友E:
可以的,但不知到你的电机刹车方式是那一种。刹车线圈是断电刹车还是通电刹车?用变频控制电机的话,刹车线圈的供电要用单独的电源。刹车线圈的控制和变频器的控制要有互锁,保证变频器在电机不刹车的状态下才能运行,电机的刹车必须在变频器停止状态下动作。

网友E:
如果要求的是紧急刹车,采用普通电机,用变频器的制动单元刹车效果不是很好,尤其是设备的惯性很大的情况下,很难做到紧急刹车要求。如果对刹车的时间及位置要求比较苛刻的话,建议还是用带刹车功能的电机比较好。

网友F:
一般用刹车电机都要响应比较高,变频器加制动单元不一定满足,可能控制系统需要更改.用步进或者伺服肯定行